变频调速问题

楼主(2014-08-02):
我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机  我需要实现的是在运行中随时都可以改变转速  我使用的变频器为EV100 矢量变频器  想要实现这功能 通过面板改怎么去调  通过485通讯又是怎样去调的    万分感谢  我刚接触变频器  对于变频器不是太熟悉

网友A:
问题貌似简单。但需要有一定的通讯基础知识门槛,而且要有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才能实现通讯控制变频器对电机的驱动运行。

网友B:
最简单的安装一个电位器,调节变频的频率……

网友C:
    1\如果空间足够的话,面板上开个孔,装上电位器,电位器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
    2\选择自带电位器的变频器.
    3\通讯控制,kdrjl 版主的方法.

网友D:
在网上寻找该品牌该型号的操作手册,详细阅读里面的参数设定与通讯设定章节。

网友E:
在运行中随时都可以改变转速
这个不是问题,这时变频器的基本功能
通过面板改怎么去调
这也不是问题,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
通过485通讯又是怎样去调的
这个要上位机编写通讯程序,并设置好变频器。

网友F:
赞同3楼主的说法。

网友G:
变频器运行可以通过参数由以下方式来控制:
面板控制、外部控制,面板给定频率,外部给定频率;
外部控制包含:定义端子连接来启停变频器、通过通讯来控制变频器启停;
外部频率给定包含:由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输入模拟电压来改变频率、由通讯来改变输出频率、还有的变频器可以通过输入脉冲来改变输出频率;
通讯:各家变频器的通讯各不相同,通讯协议也大都不一样,但一般都有485端口,大多变频器的面板接口都可以通讯连接,有的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有的变频器还有专有的通讯接口或通讯协议,如三菱支持CCLink,ProbusDP等,西门子的变频器几乎都支持ProbusDP,台达支持MODBUS等

网友H:
有可能还是换电位器来控制频率方便啊

网友I:
是自动调速还是手动调速?

网友J:
手动就用电位器了啊  用上位机来控制那就要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