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请问下IAI电缸 用PLC怎么控制?

网友A:
我刚百度了一下,电缸是有专门的控制器控的,你有没有控制器的说明书?控制器有3点控制,512点,1500点等等,看看说明书,PLC给控制器要什么样的信号。看看是脉冲还是模似量?

楼主:
这种是开路集电极的,脉冲输出。

请问下PP和NP两根线是不是接在PLC脉冲与方向上。(用的是FX3U)

网友B(2015-08-10):
回复 楼主:
我处有IAI产品资料,手册等,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处:QQ1872843264;EMAIL15951211648@163.com

网友C:
我只有一本X-SEL的说明书,纸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