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HMI 怎么连接

楼主(2014-08-02):
海泰克HMI  PWS1711-STNS  怎么自己动手做一条电脑与HMI编程电缆线,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公司里有一台旧机器,我要查看里面的程序与数据,请大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A:
http://www.acepillar.com/employee/module/b0020/index.php?init=1&intModulePK=B0020&tagorder=0&isinner=0
这个网站可下载软件,数控装置-海泰克-adp3.2.这个型号现在已经停产了……

网友A:
好像不支持上载编辑的

网友B:
不设密可以上载,但不能编辑,也就是说你只能写入同型号的另外一台内,想看到程序的画面是不可能的;

网友C:
买pws6600吧,和1711一样,就是com2口一个是公口一个是母口。

网友D:
没什么研究价值了

网友B:
里面的程序上载后是不能打开看到的,所以你只是研究里面程序就死了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