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步进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4-08-02):
驱动器DQ258M 步进电机是 STER-SYU 型号 103H7126-0710

网友A:
仔仔细细看说明书,昨天刚玩了下步进电机。还要电源,信号源啊……
电机几米买的啊?

网友B:
电机的四根线是a+,a-,b+,b-,另外两根就不知道了。驱动器接入脉冲和方向信号

网友C:
呵呵;你确定驱动器与这个电机可以适配的吗?

楼主:
是的,我见之前的师傅用过这一组马达

网友A:
两相六线(四线)电机。万用表测量下。

楼主:
A+ A- B+ B- 是不是正负不能接反

网友D:
步进电机是三相绕组的,而驱动器是两相输出的,不匹配。

网友E:
楼上说的在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师傅,这组可以正常连接吗,可以应用吗

网友F:
不接中间抽头运行一下,如果运行不了的话,那就是无法匹配了,

网友G: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只要知道电机线的定义即可:  橙 白 蓝 为A,COM1,A-  ; 红 黑 黄 为B,COM2,B-

具体接法很多地方都有讲到,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2/78c9d036ab29690423052d67
1b4fae2500fa05dc.jpg#IMG_20140816_120034.jpg[/upload]
电机能转,看来可以匹配,不过我的速度频率是1000,就可以转,感觉有点慢,速度频率改为2000,就卡住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刚上机试了,不知道为什么速度频率高一点,马达就卡主,唔唔叫

网友H(2014-09-26):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接其绕组最大阻值的一组,或最小一组,剩下2根线分别用胶带包扎起来。

网友I(2015-06-07):
这个电机应该是三相的吧

网友J:
万用表测量看看,不要接错绕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