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请教哪位给说说台达VFD037M43A变频器电源线路板怎么拆开?最好能附图片,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变频器外面的线路板怎么拆下来?没有螺丝和下面线路板固定,请有维修经验的先生不惜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卡扣式安装的..仔细看看好拆的很..

网友B:
吸掉模块引脚的锡,取出线路板而模块留在散热片上......
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C:
楼上是对的!这个拆起来比较麻烦,要想取下电路板必须先拆模块,我修过VFD的3.7kw 的。

网友D:
把模块引脚上的焊锡吸掉,再把能看到的螺丝卸掉就可以拿下来了,最近这几天我正好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E: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F(2015-10-31):
台达VFD007EL21A比这个更难拆,模块和整流桥全得去锡,才能把驱动板移开,看见模块和整流桥在底座散热板用螺丝拧着。根本就是不让你修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