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请问这个真空继电器的线圈电压,DC12-24v    改变线圈电压对触点导通电流有影响吗?我的额定电流是25A的,可否用接触器代替。(我的负载是纯电阻)
请问这个保险丝有何功效,具体叫什么东西

网友A:
老外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改,因为它的设计有许多考虑是非常合理的。

网友B:
首先 真空断路器分断能力很强 接触器的分断能力差他太远了 他设计用真空断路器 肯定有他的原因。你换成接触器肯定要出事。其次线包是直流12-24V 只要在这电压范围里 触点是没影响的 。下面那个你说的电阻 没见过 所以回答不了你

网友C:
就是一保险丝,没柜子整体图,入如旁边还有其他相铜排,这样安装应该存在隐患。

关键之处在于该保险规格,外观虽然一样性能应该不同于平常所见。今天无意在youtube上看到相关测试,短路熔断时间为50ms,主要给断路器加层保险。因为断路器在短路测试中会炸开烧毁,可能对现场人员有生命危险。

这种50ms 瞬溶保险很少见非常贵,贵的离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那熔断器,还有个二极管符号与熔断器符号,是不是单向导电呀

网友D:
“新玩意”,是指新出现的么(新产品、新做法)?

网友E:
第二张图片是二极管保险,以前在变频器里面遇到过,那时候我们不懂,直接换常规的保险上去,通电炸机。

第一张图片是什么设备上的?以前也遇到过真空接触器,是大功率,大电流,频繁启停设备上的,估计楼主换普通的接触器上去,三天两头就得往生产车间跑。

网友F:
用老外的设备,关键的东西还要用原厂的备件

网友G:
带二极的保险是快熔

网友H:
回复 楼主:
第二张图就是快速熔断器

网友I:
快熔是不能用普通的保险丝代替的;

网友J:
楼主第一张图上的真空接触器估计是给电阻加热的,并且加热是频繁动作的那种,如果坏了是不能用接触器来代替的,这样很危险,稍有不慎就短路,应考虑用原件,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代替,选32A的通断能力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改,因为它的设计有许多考虑是非常合理的。
同感.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是电阻加热用的,电流额定25A,那种电阻是美国定做的,好像是用什么不锈钢制作的

网友L:
25A是直流还是交流?
哪继电器是有机械触点的?怀疑不是,理由控制端是12-24V

楼主:
回复 网友L:
25A是直流,网上说是真空继电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带二极的保险是快熔
顶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25A是直流,网上说是真空继电器
你在确认一下,负载电压
控制12-24实际使用电压,没见到散热器,又难认为是固态。

网友N:
这个继电器还真没有见过啊

网友O:
第二张应该是一个整流电路的,保险起短路保护作用

网友P: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