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4-08-02):
请教:24V电源+接一个指示灯一脚,为什么指示灯另一个脚碰到机壳就会亮,正常应该是接-才亮嘛,测-极和地也不通

网友A:
指示灯是哪种类型的,另一个脚碰机壳时的亮度如何?

网友B:
控制柜面板的的LED指示灯吧,其实就是个发光二极管,感应电流都能点亮,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C:
LED不到1毫安电流就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