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发个东东让大伙看看是啥

楼主(2014-08-02):
昨天刚从现场捡到的。本来我觉得找个说明书那个气动阀还能调好的,可是不知道后来里面的板卡被拆了,这个就被丢在一旁。
气动阀定位装置上的,我觉得应该是电位器或者编码器。
阀门我查了下说是英国的,具体型号我忘了记了
看着外形有点小时玩的小电动机,本来想拿回来玩玩的,可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还是封装的。想拆都没辙。
上面所有的信息:833698
AN
CONTELEC swiss
PL 330-20K/M DRK
从百度来看值了解到貌似是瑞士编码器。可是一点资料都没找到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三线关系
猜测是电位器

网友B:
淘宝搜索CONTELEC再结合20k字面含义,此物应为瑞士CONTELEC品牌 2MΩ 可调电阻/电位器。

楼主:
哦,忘了说了,开始我也猜测是电位器。可是他是可以随意旋转的。和平时用的电位器不一样的是他转不到底,可以随便转的。今天在路上,手里暂时没有万用表,明天要测下电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忘了说了,开始我也猜测是电位器。可是他是可以随意旋转的。和平时用的电位器不一样的是他转不到底,可以随便转的。今天在路上,手里暂时没有万用表,明天要测下电阻看看
可能坏了,也可能多圈你没转够数
猜的理由同上有20k标示及三线,等测量结果

网友C:
见过执行器里面的导电塑料电位器,反馈用的。
楼主这个是PL330导电塑料电位器。

网友D:
有点像位置传感器。

网友E:
多圈电位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电位计没有错,检测阀门位置并可以自动修正的反馈元件。

网友G:
是不是旋转齿轮改变输出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