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电路图

楼主(2014-08-02):
[upload=jpg]/uploadImages12/f493ff79dcfb35ef1e40aaa188a2072900800

楼主:
HQLH代表什么,那个符号就是一半空心半圆一半实心半圆什么意思
请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断路器,百度下就出来了。

网友B:
应该是断路器,旁边不标明型号了吗?

网友C:
按3楼提示,HQLH果然是断路器;
其图形符号,可能与常规表示不同吧。

网友D:
HQLH是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有2P,4P的

网友E:
楼主可能刚接触到电工技术方面的东东!请注意安全!

网友F:
应该是型号不同所以表示也不一样吧

网友F:
这个符号应该是代表了厂家的

网友G:
像户外路灯的配电系统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这种符号比较特殊,真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H:
目测是设计图纸的厂家编制的断路器代号

网友I:
图纸上的特殊符号一般有标注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

网友J:
短路器的画法 HQLH 是某一个牌子断路器的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短路器的画法 HQLH 是某一个牌子断路器的系列
XX谢谢你我查到了

网友K(2014-09-01):
符号是接触器的符号,但是图应该是带热继保护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