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3):
用一台变频器给一台泵提供电源,水的压力只有2公斤,(变频器的频率还是50Hz)而不用变频器直接供电水的压力可以达到3公斤以上,求高手解释哈。(变频器是cM530通用磁通矢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功率?泵的功率?可能的换个有恒压供水功能的更好。

网友B:
你把变频器的电流限制放开,让电机过载运行就行了。其实在工频下直接驱动虽然能达到3kg压力,但你测一下电机电流吧,估计是超了。电机在裹在运行呢。时间长了,电机会热,而用变频器,虽然是2kg压力,但电机的电流不会超,所以电机不会热(连续运行状态下)。

也说明,你这个泵机械设计上有问题,进出水口截面和水泵抽水扬程都不是很匹配。

网友C:
变频器现在是使用出厂默认的参数吧,翻阅使用手册,变更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D:
有些变频器运行频率有百分比输出的。如显示50HZ,设定的比例输50%,则变频器真实输出只有25HZ。

楼主:
好~!谢谢各位老师。我在试一试,可能是没有设置好。是15Kw的变频器,我用的7.5Kw的电动机,恢复出厂设置后就只是设置了PID功能,其它没有设置。

网友E:
以前正常吗?
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现在好了,谢谢各位。设置错了,四级电动机,设置成6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