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电要同步控制方案

楼主(2014-08-03):
求助用于链条输送线两台电机同步控制的方案。

网友A:
用变频器 用通讯给同样频率 少许机械误差 是无法免去的 完全同步 步进和伺服可行

网友B:
方案可太多了。楼主应该把工艺介绍的详细点,才有针对性。同步控制,没有通吃的方案,都是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方案。

网友C:
可以考虑一台变频器一拖二,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D:
楼上的,你们所说的方案不能达到一楼的要求,一楼的输送带我见过,是一个很长大概几百米或者可能达到几千米,用两台电机驱动,如果用一拖二的话当误差存在时会累积,当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完蛋了,所以是用两台频器分别驱动,可以用速度检测或检测两驱动造成的误差,一个变频器做主,一个变频器作从,速度检测很简单,直接用夭量变频器,一个编码器检测主驱动的速度,从而控制从变频器的速度;检测误差就是在两驱动之间作一个误差检测装置,当误差超出允许范围时就调整从变频器的速度,使之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

网友E:
那还不如用伺服同步,无误差,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伺服啦!

网友F:
这种电机同步的有多种方法,去年我发表过一个实验报告,是双变频电机的同步实验,真正的同步应该是位置同步而不是速度同步,可以去看看或参与讨论: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7724
今年我们已经应客户要求开发出较为经济的绝对值编码器电子多圈(与增量编码器价格相当),以及多电机绝对位置同步控制器(可多台并行联机),可实现4--16台普通变频电机的并行同步控制,原理上是一个主轴编码器可以同时给所有其他从轴控制提供位置信号,从轴控制根据自身控制的编码器与主轴编码器的位置差修正变频速度,以达到位置差纠偏为零后再恢复变频速度一致性。如果是2个电机用一台较为经济的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可以和任何变频器(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入调整变频输出速度)连接,无需用“矢量变频”或改用伺服电机。本来正打算在11月份上海国际工博会上推出,因现在产品以及资料尚未正式定型,目前产品只提供试用还不能出售,如你有兴趣可和我联系试用,如你的使用具有代表性,可免费试用。
也许有人会关心以后推出时成本怎么样,这种绝对值编码器电子多圈的售价计划与同级别增量编码器相当,而同步控制器是一个类似含文本设定屏的小型PLC一体机,成本也就是一个小型PLC的成本。

网友G:
两台要同步,要有反馈更准确

网友H:
最好用伺服电机控制,能保证同步要求。

网友F:
这种链式传输带的很多,都改用“伺服才能同步”不太现实,如果普通电机通过加装合适的反馈解决同步问题,是最方便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