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3):
求无锡华光DKC-20A型工业锅炉电气控制图,望大家帮帮忙,需要里面的引风机控制图

网友A:
请问锅炉的具体型号?
引风机的电机是否用变频器拖动?如是,电机功率,变频器型号等?
你是要维修还是改造?
锅炉的鼓.引风机的起动停止是有先后顺序的,搞反了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锅炉型号DKC-20A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修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现场的相关照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锅炉型号DKC-20A型
你这是电气控制柜上看的型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型号,图纸是蓝图不清楚。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片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变频控制的

网友B:
从图大概可以看出来是变频和工频两用的电柜,既然有图纸可以慢慢摸索一下:鼓风机、引风机、给水泵三者之间是否有连锁?比如说是开机先后问题,一般鼓风机和引风机是有先后的。所以他们的电路就会连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型号,图纸是蓝图不清楚。
这个不是锅炉型号。是电柜的型号。

网友A:
楼主有图纸,虽然编号看不很清,但有电气控制柜,有线号,线也不乱,应该很好恢复的啊。当然熟悉锅炉控制原理很重要,这可关系到安全问题!

网友A:
引风机(变频 自耦变压器降压工频) ;
鼓风机(变频 星三角工频 );
炉排(滑差调速);
水泵(2台);
出渣机;
上煤机(正反转);
引风机和鼓风机的启停顺序;
蒸汽压力控制 控制燃烧 超压报警停炉;
水位控制 启停水泵 高低水位报警 极低水位报警停炉。

网友A:
楼主这项目怎么样了啊?动手整柜子时戴上口罩,煤灰多,动动乱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用了3天把图纸回复了。正在从新画图,画完后上传共享给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了3天把图纸回复了。正在从新画图,画完后上传共享给大家。
坐等分享啊。
最好把主要控制设备型号也列出来,如变频器型号,水位控制器,压力控制器等。
水泵改成变频器PID控制好了。
这锅炉蒸发量10T/h以上,还望楼主提供锅炉具体型号,一般锅炉铭牌在煤斗正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看来大哥对变频,自动化控制这块还蛮了解的,我想有个问题想请问下大哥,现在什么电气控制里面有用到漏电保护继电器呢

网友C:
我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下楼主, 你也是现场经验丰满,见多识广的高工,我想请问现在还有那些地方有用到漏电保护继电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大哥对变频,自动化控制这块还蛮了解的,我想有个问题想请问下大哥,现在什么电气控制里面有用到漏电保护继电器呢
你应该很清楚的啊,你懂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知道大概用在哪来,也就是些理论上面的东西。老实说国内的实际现场的应用我还真不怎么清楚的,很少见到的,好像基本上都没怎么用到的,所以才需要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环境潮湿或办公室插座幼儿园的地方用到。在工厂一般很少用到,大多是设备接地。因为工厂用的话,会因为一处漏电造成整个设备和车间停电。

网友A:
楼主工程进行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