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请教

楼主(2014-08-03):
大家好,我本是一名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现在突然接到导师任务,用PLC控制四台步进电机的运动。本人连菜鸟都算不上啊,对PLC是一窍不通啊!现在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先把线接上就好啊!
   现有东西:PLC(无锡信捷、欧姆龙各一台)、触摸显示屏(无锡信捷)、计算机、步进电机4个、步进电机驱动器4个、直流电源若干。
   请大家指点指点,怎么把线接起来啊!
   疑问:既然有了计算机了,为什么导师还要用显示屏啊?设备运行的信息在计算机的屏幕上应该都可以显示出来吧,要触摸显示屏有什么用啊?

网友A:
研究生啊,传授下经验,好想研究研究……

网友B:
呵呵,什么都不懂,还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时间都上哪去了?
不要乱接,等下烧坏了得赔偿导师的修理费,或者得购买一套新的赔偿给导师的。
掏钱请个懂行的师哥搞定。

网友C:
那么高的学历,厉害。是啥plc,我想接线要有图纸,plc+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有了那些物件还怕搞不成。触摸屏是显示和修改数据的如转速等。

网友D:
我也没接过这种线。
但我想,按常规的做法,可能的话,可以找到相关的说明书查看。
当然,如果有他人的提示,可以节约摸索的时间;但即使有他人提示,也需核对。

网友E:
   学霸,学 呗。

网友F:
研究生吗?自己研究不就行了?

网友G:
计算机是编程时使用的,平时修改数据等用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H:
关键点:伺服驱动器。把伺服怎么用的搞清楚了,剩下的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网友I:
这个还要问 ,不会自己先看说明书A 啊

网友J:
先把步进控制器与步进马达连接好,根据步进马达控制器的功能与接口各端子的使用,编辑PLC程序和触摸屏画面

网友E:
   大学里教的是方法,思路,通过什么有效途径去了解,学习,提高.

网友K:
都有哪些控制要求呀,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旋转应该说明白点。

网友L:
自己画图
自己编程
自己做上位
自己接线
自己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自己画图
自己编程
自己做上位
自己接线
自己调试
自己做上位,这句说不定楼主要和你研究下了!

网友M:
昨天才注册的呀,看来是临阵磨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