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人机界面蓝屏问题

楼主(2014-08-03):
人机界面正常情况
蓝屏情况
请各位朋友帮忙找出蓝屏故障的主要因素,另外,机器运转中造成的蓝屏并没有造成机器停机,运行一切正常 只是屏幕蓝屏了

楼主:
另外,机器运转中造成的蓝屏并没有造成机器停机,运行一切正常 只是屏幕蓝屏了

网友A:
停机,断电,重启。
触摸屏故障依旧的话,内部硬件或者系统有问题了,联系整套设备供应商售后。

网友B:
通讯线拆下,再通电还是蓝屏就是触摸屏坏了,直接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C:
你们公司够省的,300的系统就装了个177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