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3):
今天维修一台东元7200MA变频器4kw,上电报COMM FALUT  ,后来发现主板上面有个贴片IC不见了,看来机器是让别人修过了,机器的模块也拆掉了,没有型号。正好手边有台7200的机器(11kw),被拆掉的芯片型号是:93LC66B .请教各位大侠,此芯片内部有数据吗?还是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4kw的用多大的模块35A的可以吗?

网友A:
那是程序存储器,要把变频器程序存里面换上才行,7200控制板通用,你改变频器容量等设置就行

网友B:
参看版主咸工的文章或进行技术咨询。

网友C:
通讯故障不是这个问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