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3):
小区景观灯安装,施工队在地上加了不少过线井,请问接头应该怎样处理,还是直接直接缠一下防水胶布就行

网友A:
除湿,热缩绝缘,防水三步走。

网友B:
大功率的进行压接,小功率的可以考虑锡焊,加防水防漏电措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的进行压接,小功率的可以考虑锡焊,加防水防漏电措施。
同意楼上说的 顶了

网友D:
觉1楼说的在理;
或者,可查看一下有无相关标准规范。

网友E:
安装电工接线标准操作即可。按照高压胶带说明书缠绕

如果是续接,可以用中间裸端子加双壁热缩管,下面链接是格兰富潜水电机电缆接头制作方法,可以借鉴。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9bXxX5WSA0/

网友F:
防潮防水是重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G:
多裹点防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