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3):
雨水集水池里的电机
请教谢谢

楼主:
2,2千瓦的电机

网友A:
多大的都需要装。

网友B:
不管多大电机都必须安装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电路嘴基本保护就要有欠压、失压、短路、过载、过流保护!

网友C:
原则上多要保护的啊

网友D:
需要加一个5A的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E:
热继电器用于过载保护,如果没有,电机长时间过载会烧掉。

网友F:
这个好像电机多要装的啊  有变频器就不一样了啊

网友G:
2.2kW电机,应该加热继。而且有相应整定电流的热继。

网友H:
我们基本上都装的 我们常用的是0.55KW 1.1KW的

网友I:
一个热继电器多少钱?能和马达绕组的修理费相提并论吗?
什么叫丢西瓜拣芝麻?什么叫因小失大?

网友J:
或者,也可看一下最小的、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作参考。

网友K:
一般电机都需要安装热保护啊。

网友L:
都建意装 不然就是相关于直接供电 出了问题 就直接烧坏为止 开关反应慢的大的 弹不开的

网友M:
条件可以的最好都装

网友N:
有条件的话,加个断路器就行了,带电流整定的那种,没有不加也没有人会咬你,没有必要在这里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因为要验收,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没有

网友O:
   连续工作制的电机,加.短时工作制的不加.
   功率大的电机,热继电器电流选大,功率小的电机,热继电器的电流选小.

网友P:
带热继电器就是保护电机不会过流损坏电机,应该看你使用的负荷是什么,原则上都应该有这个保护。

网友Q:
电机都要加热继保护吧?

网友R(2014-09-03):
如果需要过载保护都可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