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出程序

楼主(2014-08-04):
我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以前都是一直在看书,没有自己写过复杂的程序,这几天想自己写写看,就写了五层电梯的程序,模拟了,不对。。感觉很挫败,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我来说,感觉它的逻辑性很强,对大家来说可能这根本就没什么,很简单。大牛应该也是从这步走过来的,我该怎么走,请指点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需说明,都有哪些I/O点,有什么控制要求请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300
I/O点,要求。就全部根据生活中电梯来做的。I点:电梯内的楼层按钮,电梯外的上下按钮,开关门按钮。O点:就是按钮对应的指示灯,和开关门,上下运行。

我的问题在于 同时多个楼层有上有下,这个逻辑没有设置好

网友B:
不管多么复杂的程序都是由简单的小程序组合而来,有啥好挫败的,发射火箭的团队牛不?不是照样有掉下来的时候。程序不对就改善、完善呗,哪有一些就通的程序,还不都是经过多次验证才能交付使用。

网友C:
呵呵,程序不是写多了就会的,而是写多了和用多了才会的,写出来,要有硬件和环境去实施和检验的。

网友D:
先画个流程图,慢慢理理思路
+1

网友E:
其实每个设备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你需要了解设备的运行的各种工况,这样才可能写出实用的程序;
如果是逻辑上的问题或者控制要求上的疑虑,还是要多想想多思考,多和其他人交流,再开始动手,不然写出来的程序千疮百孔,补也补过来的。
+1

网友F:
给一个小小的建议,你先从两层来写,仿真什么都好了,在写三层的,然后四层……反正是自己练习,多花些时间会成功的。学习么肯定的投入些时间才行。

网友G:
开始学编程,你非得要弄逻辑这么复杂的做,你要受虐,拦不住的。

网友H:
逻辑很重要

网友I:
先把大體寫好,然後再現場修改就好了

网友J:
楼主不要挫败
5层电梯的程序不算简单哦!

网友K:
1,流程图
完整的流程图可以给你提供清晰而明确的思路,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定义好I/O对照表,寄存器等
别到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哪个变量是干嘛的,写好注释,为自己也为以后的人省点事,你不知道看别人没有注释的程序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3,300的核心——功能块
搞清楚300的功能块应该怎么用,FC、FB、静态变量等概念,你会发现这真是个好东西。
+1

网友L:
这叫没有事找抽型。既然都是初学,你就要整这么复杂,这是要有个过程的。电梯程序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是个越想越复杂的东西。到现在,我都没有完整的写过一个电梯出来,当然了,我也是没有机会去专门写电梯。
先从简到难。不要整复杂了。
+1

网友M:
电梯我也写不出来,越想越复杂不是说的,种种情况都要考虑到

网友N:
电梯虽说不是太复杂,但那是载人的工具,安全要求最高了,想学习就先做一个5层电梯程序实验吧,既有同时判断,又有加减速和楼层比较,2、3层的没意义做,做好了也不要实际用,至少要两个以上的人论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一遍一遍的改,现在稍微像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有道理,多写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复杂的逻辑,还是得头脑清醒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谢谢!多想多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学习么肯定的投入些时间才行。”-------非常感谢,确实不能急,哪怕一个小程序三天时间做出来,应该还是很有收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谢谢。学了一年了,写过程序,但都是一些线性的,没有多少逻辑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对,逻辑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虽然生活很常见,但感觉逻辑性很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对,流程图可以帮助思考,看起来会思路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是个越想越复杂的东西”,想想逻辑就会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嗯,很多东西要考虑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N:
嗯,谢谢。里面的重点逻辑也就在比较那里

楼主:
比如,4上(内呼5),3下(内呼2)。调试的问题在于,4上到位,内呼不会继续上,也就是4到达后完成开关门,就直接下,不会上。别的情况都能满足。不能优先选择上。

网友N:
主要是最短路程比较和乘客最短时间比较,还有就是运行中收到命令计算减速是否能赶上,还有重量接近上限与接近下限的处理命令是不一样的,总之想做完美了太不易了甚至不可能达到,感觉电梯就像铁路的调度系统,想学模糊控制的就可以做电梯程序学习,建一个模糊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