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控暂停的问题

楼主(2014-08-04):
zjw01316:顺控指令执行的时候可以使用暂停,让当前步骤暂停吗,等暂停复位后再接着这步做?如果可以的话一般暂停加在那个位置?如果不行的话又有什么好办法实现这样的功能?
有网友回答,为了暂停,在原来各步之后增加一个暂停步。
下面是我的回帖:
为了暂停使步的数量增加一倍,编程的工作量增加得太大。
使用下述方法,可以使顺控在任意步结束时暂停:
设置M10.0为转换允许标志,每个转换条件都和M10.0作“与”运算后,作为新的转换条件。M10.0为OFF时,当前步的操作结束后,原来的转换条件满足,但是不能转换到后续步,系统被暂停。M10.0为ON时,才能转换到下一步。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看你的PLC,有的PLC有暂停功能,有的PLC没有就需要在程序里面加一个条件,如在转移条件里加一个常闭触点,当需要暂停时将这个触点置O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