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如题。232通迅好像只有COM1,发送/接收分别是哪个脚??

网友A:
COM1是RS232C
COM2是RS422/RS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这边应该接2 3 5脚? 永宏PLC4针串口那边什么接呢?

网友A:
PLC侧  ------------  HMI
2SD   -------------  2RD
3RD   -------------  3SD
5SG   -------------  5SG
                    7RS和8CS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侧才4脚。哪来的5~~?

网友B:
正常触摸屏手册有连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侧才4脚。哪来的5~~?
正常圆头是8针
你永宏PLC只是拔掉多余的4根针而已。

楼主(2014-09-04):
终于搞定了:PRO 2 3 5,7和8脚短接, FBS 2 4 1脚  波特率115200 其他默认。。

网友C:
1个月,不容易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