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求助安普变频器开关电源啸叫

网友A:
看驱动波形频率,有异常。反馈回路电容。变压器,后级负载重

网友B:
是不是负载大了啊

楼主:
驱动波形 是指的开关管的驱动信号波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波形 是指的开关管的驱动信号波形吗
是的啊

楼主:
如果驱动信号频率和波形不对,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阻容震荡电路有故障啊

网友D:
求波形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