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前二天我在运动控制先发了一个帖子到今天早上还没回帖,可能不错地方了,因老板吹的紧所以在PLC论坛上再发一个帖。以前我公司在数控方面使用的是PLC控制步进电机带动滚珠丝杠做前后直线运动,因为我们使用的步进电机设置的最高速度是每分钟600转(再高了会堵转),滚珠丝杠是2505的,使用每秒只能移动50mm。前几天老板要求我改一下把速度提高上去,使用我打算用伺服电机带动每分钟转2000转,怎样每秒可移动200mm。现已买好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电机最高转速2500每分钟,驱动器是武汉迈信的EP100-3A。可我以前都是用步进电机,还是头一次使用伺服电机,使用请懂伺服电机的朋友帮我看一下下面的伺服电机的接线图有什么不对,因为头一次使用怕PLC的DC24V的电流不够使用再外接了一个DC24V的开关电源。还有编码器Z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起什么作用的接在什么地方?

下面是以前控制步进电机的接线图,YO连接X0(X0接收Y0的脉冲信号)X1开关一个动作,步进电机移动一个位置,X2,X3是工作台两端的行程开关,Y0脉冲信号,Y1是方向信号。

下面是现在画的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接线图,别的和步进电机一样就加了Y2控制伺服使能,Y3控制伺服准备好。这两项我还搞不太懂,是不是接通伺服使能驱动才会工作,不接通驱动就不会工作?要是怎样Y2一定要闭合。伺服准备好也一样?Y3也要闭合。还有编码器Z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起什么作用的接在什么地方?还有FG36 是不是接在数据屏蔽线的屏蔽层的铝箔屏蔽层上?

网友A:
首先接线大问题没有。小问题有。
1   8脚和25脚是伺服准备好输出信号,不是输入信号,输入信号是10脚,伺服上使能。
2   26脚和27脚有必要接上,报警信号给PLC。
3   7脚和9脚是电机一转有一个信号输出。
4   36脚是接屏蔽层的。
5   开关电源直接给文本显示器供电(一个驱动器都使用上三个电源了,接线也不对)。PLC24V电源直接给驱动器是足够使用的。
Y0接X0起什么作用,X0作为高速计数口接入吗?不放心直接用驱动器的反馈信号就好了(123456脚)。

网友A:
还是多看看驱动器手册吧。

网友B:
2楼说的都很正确,另外还有几点我再补充一下,SRDY信号伺服的输出信号,直接给PLC的,SON使能信号给了以后伺服才能工作,正常情况下是一上电就通的,否则伺服不动作,也不锁紧,另外一般的伺服驱动器都有EMG信号,这个也是要常闭的。详细的看手册吧

楼主:
谢谢你们的答复!
       18脚COM+和SON脚搞懂了。
       8脚SRDY+和25脚SRDY-是伺服准备好输出信号箭头是朝外的,不知接在PLC的什么地方。
       7脚CZ和9脚GND是不是转一圈可以给PLC的X端一个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起什么作用的?
       X0作为高速计数器C235口接入,在正转时可以记录工作脉冲数,反转时Y1接通电机反转并使用M8235辅助继电器
       减高速计数器C235到0位。现在用伺服电机因为没使用过,知道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输出可以做反馈信号可不会
       连接。它的六个反馈信号脚是:1脚OA+、2脚OA-、3脚OB+、4脚OB-、5脚OZ+、6脚ZA-。不知这6个脚接在PLC的什
       么地方?

下面是迈型EP100-3A使用手册的位置控制标准连接图

网友C:
步进电机      对应     最简单的伺服应用

使能                   使能
脉冲                   脉冲
方向                   伺服方向(是看发送的是正脉冲和还是负脉冲决定的方向)

然后伺服比步进多出来的信号,都是准备信号、报警信号、还有自定义信号、基本上都是开关量的多。

楼主:
是否可以简单点的连接方法,连接方法和步进电机驱动接法一样,PLC的DC24V+极接18COM+,Y2接10SON,伺服使能。PLC的DC24V+连接32PULS+和34SIGN+,Y0接PULS-,Y1接SIGN-。9GND和7CZ和别的接头都不接,用Y0传到X0里的C235高速计数器配合M8235,正转加反转减带动工作台前后移动定位,也可以回到原点0位。不知这样可以否?

网友D:
2楼说的不错

楼主:
使用手册只有大约说一下不是很仔细。有懂的朋友请帮我看看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