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节省PLC的输出点数?

楼主(2014-08-04):
请问如何节省PLC的输出点数?
图尔克传感器http://www.iacmall.com/

网友A:
现在小型PLC的每点平均价格不是很高吧?要节省就考虑用矩阵式输入。

网友B:
输出点应该是没有办法节省的。

网友C:
呵呵,用一个输出点带两个负载,前提是设备的工艺或者流程许可。

网友D:
没有固定的模式,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说,某设备有运行输出指示,有故障输出指示,通常情况需两个输出点。
但此时也可以用一个输出,停止时,无输出,运行时,始终输出,故障时,闪动输出(1秒通、1秒断,也可更长点时间)。

网友D:
再比如,用于控制阀门的正反转,正向时,接通A,反向时,接通B,停止时,关闭A、B,按此要求,应有两个输出,5个阀门应有10个输出,。
为了节约输出点,我用了6个输出点,同样可以满足要求。
(见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比如,用于控制阀门的正反转,正向时,接通A,反向时,接通B,停止时,关闭A、B,按此要求,应有两个输出,5个阀门应有10个输出,。
为了节约输出点,我用了6个输出点,同样可以满足要求。
(见下图)
你的方案只能同时关闭所有5个阀门吧。。

网友F:
要有理论解释通,在有丰富的经验,省几个点不是问题
比如用一个输出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G:
如何省 没有统一的思路 完全看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H:
这个可以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