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我从来没搞过开发,不过想自己DIY点东西。(需要的相关知识都可以从头学)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需求:两个传感器,一个是温度传感器(浸泡在水中的),一个是流量传感器(说明书上说输出方波。什么是方波?)

我想把这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数据(温度和流量)显示在一块液晶屏上,大概要学习哪些知识?能不能给我一个教学连接?(如果能直接教我怎么做,那就更加感激不尽了)

进阶的问题:现在我还想通过刚才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温度和流量数据控制两个设备的功率(两个水泵),这个又该怎么做?

网友A:
那就要求除了传感器信号以外,你还要有一个与屏通讯的控制器,还要把屏和控制调通了,再把信号由控制传送到屏上显示。控制器采用单片机或PLC之类的均可,PC也行。还要学习编程。唉...,事多着呢。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求除了传感器信号以外,你还要有一个与屏通讯的控制器,还要把屏和控制调通了,再把信号由控制传送到屏上显示。控制器采用单片机或PLC之类的均可,PC也行。还要学习编程。唉...,事多着呢。不好弄。

说的我一下就心灰意冷了......

网友B:
把详细的控制要求列出来。
按需购买硬件,电脑,PLC,触摸屏,下载编程软件,编程数据线,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电箱。
楼主这个项目是干嘛用的?是盈利的项目吗?外包给别人做吧,自己也跟着学一下,涨一下见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灰心了,那入行就没戏了。如果把这个做成了,就是一个入行的敲门砖呀。你再掂量掂量,加油!

网友C:
    找传感器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D(2015-01-15):
直接买块无纸记录仪就可以实现功能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