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如何切换画面啊 就只能用一个主画面吗 如何调用啊

楼主:
本人第一次做触摸屏 请各位大神看看  想用底下一排按钮切换画面 望版主告知

网友A:
在软件中的元件、开关、功能键。

网友B:
首先要添加组态窗口

然后在功能元件中选择功能键

最后在功能键的属性中进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认真看看触摸屏软件手册

网友D:
LZ刚学HMI吧?HMI有几个基础应用必须会用:
1,按钮
2,报警(别以为报警可有可无,没有报警功能的HMI实用效果大打折扣)
3,I/O域(人机交互就靠它)
4,图片及各种图形的画法(直线、矩形等)
5,报表及数据记录(这个看需求,如果把这个功能做出来了系统实用性会增强很多)
6,脚本(也是看需求,在HMI中算是高级应用,用它可以实现更多更丰富的功能,做到一些基础控件做不到的进阶功能)
7,其他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欢迎补充。

网友E:
下载它的使用手册,仔细研读一下气基本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