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最好是三菱的 谢谢

网友A:
都要外增加模块才能实现嘀 它的小型机本身不带这功能

网友B:
增加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三菱的plc最多是由2个模拟口吗

网友C:
如是FX系列的可以考虑增加一个4AD模块。

网友D:
FX2N-4AD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三菱FX自带的没这么多,加一个FX2N-4AD,4路输入,可以设置成电流的。

网友F:
购买国产的呀,性能价格比高,不用扩展。

网友G:
三菱行不通就换个品牌

网友H:
欧姆龙CP1H 支持4模拟输入 2模拟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款比较好啊

网友I:
     三菱FX系列的,加一个4A/D模块就够你用啦。

网友J:
亲   西门子的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