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是一个与变频器无关的东西, 因为看到这里修电子的高手多,所以发在这里。

就是一个中九卫星机顶盒突然坏了, 没有数码指示灯任何显示, 本来测量开关电源是没有电的,突然又有电了, 过段时间又没电了, 没有找到任何规律, 检查没有看到虚焊的,也没有看到那个地方松动, 没电时测量一下又有电,也不是开始通电后来没电,有时怎么搞他都有电,有时试他又没电。是哪个元件不稳定还是怎么的?

图纸和这个类似,一个5V和一个3.3V电源:

楼主:
昨天突然没电时候,拆开看了一下,又有电了,装上之后, 又没电了。

今天开始插上电,没电,拆开测量,有电,装上,还是有电。

现在怎么开关,怎么拍打,什么甩,都有电,不晓得什么鬼。

网友A:
检查一下启动回路R6、R7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B:
基本上是虚焊了,关键部位的零件都焊一焊

网友C:
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活故障”,是相对于“死故障”而言的。
很显然,接触不良已经排除,那就是元器件本身质量不良所导致的。
要等出现故障的时候,测量看一下是前级电路还是后级电路故障。

网友D:
有启动电压吗

网友E:
C13换下试试

楼主:
现在怎么开关怎么振动都有电了,等彻底坏了再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