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三菱PLC软件安装正确,2N的可以仿真,3G的仿真不了求解

网友A:
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哦,有些不能用也很正常。
看看什么提示!
软件版本也是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软件安装正确,2N的可以仿真,3G的仿真不了求解

仿真3G的话,你需要安装GX Simulator V7.16或以上版本。

如果使用GX Works软件,那么内置的GX Simulator V2可以仿真FX3G的程序。

网友C:
你需要确认你的仿真软件版本,根据版本信息看他是否支持3U的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软件安装正确,2N的可以仿真,3G的仿真不了求解

仿真3G的话,你需要安装GX Simulator V7.16或以上版本。

如果使用GX Works软件,那么内置的GX Simulator V2可以仿真FX3G的程序。

支持,首先要确认一下你的软件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