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这几天又在调SMART程序,机器就要装机了,程序还没有完全调好(好几个月了)。由于一直没有时间,基本上都是抽空弄一下,所以到拖到现在了。
PLC程序基本上差不多了,从一无所知到现在程序能完全运行起来,还真花了一些心思,程序功能有一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一个条码扫描枪,还要做一个以太网功能。想想就是一个对初学者来说是个整人的活。
前几天调变频器,MM430的,开始以为调好了,后来发现这个变频器没事也输出,不给信号电机也照转。怎么找也找不到原因,没办法了,只好求助西门子公司来做技术支持。
今天西门子的来了个工程师,我把遇到的问题说给他听了,这工程师也是调支去调来,一头雾水表情,看了变频器,也看了PLC,就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不给信号也转动。这期间我也问了一些PLC和触摸里的一些没有搞明白的问题,他的回答也比较经典----不要把程序搞这么复杂。问题是我现在机器有这么复杂,我有什么办法呢?今后我不知道去问谁了表情。后来没有办法,他只好走了,说回去再问一下别人是怎么回事。
下午我又来捉摸这东西,监控变频器P1080,发现在里面有一个2V左右的电压值,这个值从哪里来的呢?PLC的模拟输出又没有信号,为什么会有一个2V电压呢?于是我取下这条信号线,电压消失了。终于知道了,其实就是PLC模拟输出出了问题。PLC监控也没有输出啊?后来我也不管为什么了,直接给AQW16传进去一个0.变频器停止,电压消失了。TNN的,就这么个问题,整了我好几天。原来这个模拟输出是不受控制的,只要里面有数据,不管你怎么关,模块都要输出的。要关掉的办法就是给端口数据一个0就行了。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求解答:我在网上抄了一段程序,就是条码扫描的,扫描没有问题,但就是扫第一次有,第二次扫描清除了第一次的,再扫一次又上了。我在想能不能每次都能扫上呢?现在的程序就是要扫二次才能扫到。没办法,我只好在程序里面做了一个条件,没有扫描上,机器不能启动。

楼主:
网上抄的一个条码程序,谢谢这位把程序发到网上的朋友。
软件编程调用此子程序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W   +5, SMW90
MOVB   15, SMB94
ATCH   INT_0:INT0, 23
ENI
RCV    VB200, 0

网友A:
能上传变频器模拟量给定那段程序吗?没看明白关掉指的是什么,是结束子程序调用吗?

楼主:
AQW16前面不要任何开启和关闭的开关。搞一个常闭就可以了。
数据清除:

网友A:
西门子所谓的先赋值后使用,看过很多描述,比如这个: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954004
实际使用中,用200如果做子程序重复调用,结束调用时,必须对数据区进行清空,或者输入输出全用IN/OUT类型,用300调用FC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跟你这个处理方式差不多,结束调用,清空数据区。
我没理解这个“先赋值后使用”,是不是所有的数据区,不管是不是临时变量,如果结束程序时不清零,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不确定的数值。

网友B:
你停车的时候不撤驱动信号么,我觉得这样不好。昨天我还给现场用户提醒了一下,并把监控电流调给他们看,如果仅仅是只撤给定而不撤驱动的话,即使变频器为0HZ,现场也不转,但是从变频器电流监控来看还是有电流的而且不低1.5A呢。现场用的是ABB550变频器3kw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就要怪楼主自己了,就没用万用表测试一下PLC模拟输出的电压。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功能繁多,使用灵活,但对于平时接触少的,使用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E:
以前我用西门子的模拟量,每次给通道重新赋值之前,都要先扔个0进去之后才赋值。
也就是害怕上次的输出不能关断,再次赋值会导致和原先的输出进行进行累加。

网友F:
这个貌似本来就是,smart的模拟量输出MOVE值后,假如MOVE的使能为0,AQW的值是不会为0的,而是保持输出,以前用ABB ACS510的时候发现过,启动信号为0后变频器会停止运转,但这时它的频率还会显示给定频率。

网友G:
好久没帽泡了,做管理太烦了,还是做技术好,有一个大项目,帮我找一下施耐德的总代理,要做控制系统加柜子,

楼主:
哪方面的?有系统和低电器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同沙路168号凯达尔集团中心大厦20楼
邮编:518000
电话:86.755.3667 7988
传真:86.755.3667 7982/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