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4):
本人有一台安川G7 7.5KW变频器运行时充电接触器发出“滴答”响声几次后,又自动回到停止状态,拔掉一个散热风机后,启动又能正常使用,再加另外一个风机后,也正常,但断电后,重新启动,故障依旧。请问老师们,这是什么毛病,怎样处理?

网友A:
很简单,问题在24V回路,先检查风扇是否有问题,排除了风扇之后就是24V电源的带负载能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扇好像很正常,我直接通24V转得很好,变频器24V量起来也有24.3V.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过带风扇是只有22.几伏,电容器换过了,二极管好像也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换主电容吗

网友A:
如果问题还没解决,把现象再描述详细点,如果继电器还是跳,就看送往cpu板的5V电压有没有波动?你的问题肯定在电源上面,在启动运行的时候电源负载会增加

网友C:
24V电容 和反馈电容看看

网友D:
我修过一台英威腾5.5的,开机进不了,继电器哒哒哒响。最后查出来是电压检测电阻,阻值漂移。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管源级后面电流采样电阻阻值好像变大了,本来两个2欧电阻并联应该是一欧姆,量起来应该是1欧姆,但却有4欧姆,加一个1.5欧姆电阻并在上面后,接触器不响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