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5):
咸庆信 老师在吗?我想知道变频器能耗制动(刹车电阻的选型)
现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是用在提升机上面的:就像电梯一样的提升机。
比如:1.5KW、2.2KW、5.5KW的变频器分别选用多大阻止的制动电阻。。。
还有是什么材质的电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波纹电阻、陶瓷电阻、水泥电阻。。。。

网友A:
这是西门子440变频器制动电阻选择表,看看对你可有帮助。

网友B:
用纹波电阻就行。电机是380V的?还是220V的?电压等级不一样,电阻值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