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5):
现在公司用三菱系例PLC带CC-LINK通信模块LJ61BT11与横河横河UT35A数字表通信,数字表采集的是4-20MA的电流信号,PLC读取UT35A的数字量,PLC向UT35A中能写入数据。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三菱和横河UT35A通讯,但是我觉得楼主这说的不太明白。
反正我看着很不明白,你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是你现在想让人帮你写程序实现你所说的所有功能,还是你现在读取或写入出现问题。还是通讯上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B:
呵呵,方案或者程序不是那么好出炉的,要真实的硬件环境不断的测试,调试。
话说楼主的那套硬件价格不菲吧,找一下本地的高手吧。

网友C:
通讯的问题一般是通讯参数,地址,连线

网友D:
2楼的说的不错
建议找周边的方便调试

网友E:
横河的家伙不便宜啊,找找这个表的CCLINK地址说明,照着往里面填数据就好了

网友F:
哪里的,上海的可以approach.

网友G:
  你现在都通讯上了,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在上海,是 三菱 的 哪个型号的 P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