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5):
请问:两个24V开关电源串联使用作为48V的电源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做实验时,没有合适的电源,经常这么拼接使用。注意负载电流,不要超过其中任何一个电源的允许值。

网友B:
应该得的吧,没试过。

网友C:
用过一次,没啥大问题。因为没长期用,所以具体情况不了解。
若是救急可以试试,若是长期运行不建议用
在现场帮别人试验一个气动阀的时候用过一次,开始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只是帮他们看看那个阀,他们说没事。后来就用了

网友D:
可以的呀,有的设备需要+24V,-24V就这样串联起来用!

网友E:
可以使用的啊。
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话说电瓶车的电瓶不就是这样用的么,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G:
不要过负荷就可以

网友H:
开关电源不同电池,如果是应急测试使用没问题的,如果是长时间使用不建议

网友I:
   输出串联使用,电流以小的一只为准.且要顺串.

网友J:
只要电流小于输出额定电流就可以使用,但是,不建议长期使用。

网友K:
偶尔用来应急一下是可以的;
但长期使用还是换成DC48V的开关电源;

网友L:
两个一样的可以用,一大一小以小的电流为准。

网友I:
   两个串联,可靠性不如一个好.

网友M:
 主要就是两个 DC24 要一样的电源模块,要不会烧坏的

网友N:
可以的,经常这样子串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