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5):
    我用9.0版本的cx-programmer进行连接CPM1A-20CDR-A-V1,连接不上,说不支持此型号PLC,该用哪个版本cx-programmer进行编程,下载cx-one哪个版本?两个不同版本的cx-programmer或cx-one能共存于一个操作系统中吗,不行的话,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我用6.1的就可以。
9.0的没用过,按说应该可以,是不是CPU的类型选择的不对。

网友B:
随便一个版本都可以
Usb的要正确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1的就可以。
9.0的没用过,按说应该可以,是不是CPU的类型选择的不对。
直接自动在线连接的,没选择CUP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版本都可以
Usb的要正确安装驱动
我用的是串口线,你确定随便一个版本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1的就可以。
9.0的没用过,按说应该可以,是不是CPU的类型选择的不对。
直接自动在线连接的,没选择CUP类型

网友C:
换个通讯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1的就可以。
9.0的没用过,按说应该可以,是不是CPU的类型选择的不对。
直接自动在线连接的,没选择CUP类型

你看我这PLC的型号是多少,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通讯线试试
通讯线没问题的

网友D:
我用的5.0自动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版本都可以
Usb的要正确安装驱动
我用的是串口线,你确定随便一个版本都可以?
自从有cxp后都可以(3.1前没见过)
你的通讯线能晒一下吗?
俺以前遇到过,换了USB-232就好了.

网友E:
呵呵;这个型号连CX-P V2。0版本都可支持了;

网友F:
到欧姆龙公司网站上查一下就清楚了,还有就是看编程软件支持的CPU型号。

网友G:
不会是主机有问题吧,还是软件没装全。
自动在线 软件就自己自动找到相应的型号连上。
今天上午改程序还用了。软件9.3,线就那种30块的。

网友H(2014-09-06):
选CPU20就对了。。再不行换条通讯线试一试。。。

网友I:
我用9.0的,直接在线连接,自动搜索PLC型号

网友J:
我用9.42版本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