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5):
如题,有没有规范说明6KV变频器必须要旁路柜?想找一些取消旁路柜的理由

网友A:
要不要旁路,完全取决于使用方的需求,这个有什么标准,都是用户说了算,如果有旁路,那就是中压直启,直驱。没有旁路,有事就都停下来。等待处理。就是这个区别吧。

网友B:
增加旁路功能就要增加设备投资,一分钱一分货(多功能),增加的费用算在成本价之内,报给客户。
没有哪个设备供应商傻到自己贴钱免费增加设备给客户吧。

网友C:
不全速运行无必要用旁路

网友D:
这个难说
有钱上一个也好
楼主是不是总包工程想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想省钱,找点理由说服业主可以取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是看用户需要。但这个用处大吗,如果想说服用户不要的话想点什么好点理由

网友E:
旁路柜能保证设备的开机率,不因故障影响生产,当然投资是要增加,对开机时间要求不高的可以不上,节约投资。

网友F:
最好保留旁路柜,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告诉用户,加旁路有两点问题:

第一,旁路后,直起电机,对电网的冲击问题很讨厌;运行中的旁路转换,也有相同负载冲击电网的问题;

第二,旁路柜,因为是工频直接驱动和运行,要求的容量必须得大,裕量如果给不足,将来会经常地被跳闸保护,也是问题呀。所以,加旁路功能的成本是很高的。让用户去权衡需求与成本的平衡点。

网友E:
旁路柜就是直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故障时,可以用来直启,另一个如果电机长时间在工频运行也可以切换到旁路,减少变频器负担和损耗吧。

网友E:
多大功率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一般都有频敏电阻、液体电阻等降压起动;我的理解带旁路,就是高压变频器损坏时,为了不影响生产,用旁路来切换到原来的减压起动柜来开机,不可能是直起吧?

网友G:
6或10千伏电机,500千瓦以内,轻载、空载直起是可以的,如果是引风机或别的跟安全有关的设备,带旁路柜是必要的,一旦变频器有问题,可以强行启动,不能一味的考虑成本,要看实际需求。
相对成套厂家来说,使用方电气技术可能会差点,但是对设备运行条件、工艺要求这些,绝对是高于成套厂家的,不要在技术沟通方面有侥幸心理,会害惨自己的。变频器本身就是允许长期运行的设备,如果甲方要加旁路柜,一定是有原因的,先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针对性的去权衡一下。

网友H:
有给每台变频加上旁路柜的费用,还真不如在工艺上的“几用一备”来的更实用。

现在的变频器,尤其是进口的变频器,故障率都非常低,运行几年啥问题木有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有时偶尔出现停机,大多也是因为缺相保护等原因,断电后重启,上电后照样转滴杠杠滴。

有人之所以总是在电气设计上要求加上个旁路柜,一是因为若干年前他曾亲历过变频器三天两头故障所带来的烦恼,另一方面则是当初加上变频的那几台电机其实根本就没必要用变频。

一个几台大泵常年在大跨度频率调整状态下同步闭环运行的泵站,你给每台变频器加上个旁路柜,你看看业主方要不要?白给都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是要好好权衡一下。所以听听大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