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5):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现在需要一个5立方厘米大小的直流电机,要求转速10rpm,能垂直稳定拖动50Kg的重物,电压要求12v,请大家推荐一款,加减速机也可以

网友A:
这么低的转速,加减速机是必须的,但对体积的要求比较苛刻。5立方厘米?太袖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好,请问您有什么好的方案,我只是一名在校的研究生,工程经验不是很丰富,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去万至宝 或者德昌电机看看,这规格比较偏恐怕不好找

http://www.johnsonelectric.com/sc/products/motion/index.html

http://www.mabuchimotor.cn/zh_CN/product/index.html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去伺服电机类找一找,带减速箱体积小的,但是电压12V的,估计没戏,一般都是高电压的200V或380V的。

网友C:
   用玩具用的电机,加减速器.
   这样的课题,不知适用性如何?

网友D: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就是你这个5立方厘米有点苛刻了,但是还是有的,但加了减速机就大了点,
给你一个思路,汽车座椅电机。
1,它是DC12V,
2,它不是很大,
3,一个成年人坐上去都可以前后左右移动,你觉得它能搞得定50KG吗!
有需要帮忙可以站内信

网友A:
嗯,楼上主意不错。另外微特型永磁直流电机,供电电压低,转速低,转矩大。体积也小。加变速50kg驱动力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不好意思,少说了一句,电压不是硬性要求,可以通过调压模块调压,最好请大家给一个具体的型号,麻烦大家了

网友E:
这么小的体积   估计  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