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铁盘

楼主(2014-08-05):
求个电磁吸铁盘的控制原理图,5T的,最好把电器原件型号附上,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需要别人指导吗?因为它太简单了。把电磁吸盘的励磁线圈,有固态继电器控制即可实现。这么简单的问题,最好还是自己去搞,有趣且能得到成就感。自己试试去?

网友B:
看来版主没有实际使用过,大功率电磁吸盘不像版主说的那么简单,我在单位也维修使用过,由于工作电流大反向电磁感应电势很高一般的可控硅很难安全控制,一般都是用直流接触器控制并且有快放和慢放控制电路,也就是对电磁盘磁能释放和反向退磁处理,如果配合电子秤控制电路就更复杂。

网友C:
呵呵,原来是想免费获取成熟并且已经商用的了非常可靠的电磁吸铁盘的全套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