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新建库报错

楼主(2014-08-05):
我在新建s7 200库文件时,总是提示编译错误,要在输出指令前必须有一个触点,可看视频老师编辑时没加啊

网友A:
S7-200的指令前必须加触点的,你加一个SM0.0(长通)就可以了。

网友B:
200不支持这些指令直接接左母线的,如二楼加个LD sm0.0就好了

网友C:
S300可以不加,但200必须有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那是不是编辑所有的库指令都需要加sm0.0呢,可以用其它的代替吗,sm0.0分不分为局部和全局变量啊,有LD SM0.0吗

网友D:
必须要有触点。相当于无条件执行,其他的不知道,不过可以加“常开和常闭的并联”(一般在300里面用),但没什么意义,200里面有现成的SM0.0

网友E:
看视频不一定全正确,只是引导你走上这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