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5):
各位大神好!我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现在在一家制冷设备公司工作。想学一下plc,我在学校学过西门子s7-300的,请问一下学那一款比较好?要求上手容易,价格低廉。然后plc可以实现对温度的控制和测量吗?一共有8路温度检测,原来是将温度控制器和多路温度巡检仪结合使用实现控制的,现在想用plc控制可行吗?

网友A:
你现在这个公司有没有用到PLC?如果用到,就学现在使用的这种。

网友B:
松下或台达的吧,都有超小型安装尺寸的。其实PLC指令都差不多,举一而反三。

网友C:
楼主的要求用海为PLC就简单了。

网友D:
   实时要求不高的话,没问题.

网友E:
你公司用什么牌子,你就学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没有用过,要我自己选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公司没有用过,要我自己学一个

网友F:
楼主公司不用PLC,那你就看你能弄到那个,就从那个入手,毕竟能有实体去练练手还是学的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