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此事故责任如何认定?(20140806)

楼主(2014-08-05):
前天某同事洗衣服时触电无法脱离,幸好旁边有人看见,踢开洗衣机脱离电源才没发生人身事故。洗衣机是N年前的三洋三公斤双缸,同日在他之前二三个人都洗衣服无事,凑巧到他从洗衣机里面拿床单时触电,手舞足蹈无法脱离,拽倒洗衣机。此过程中漏电保护器没有脱扣,领导现在追查为何没有脱扣责任:次房间是集装箱房,原本有地线,因为快搬家了,宿舍管理员提前拆除了地线。请教:漏电原因大概是?责任如何划分?(漏电保护器由专门机构上门检测,检测标识齐全完好)

网友A:
漏电保护坏的,接错线了,洗衣机没有通过漏电保护器......

楼主:
房间进线处有漏电保护器,洗衣机在隔壁房间(同一集装箱房)直接插在插座上

网友B:
按说有漏保,对220来说地线拆了,只要有漏电也是会跳的啊,这时候你要先自己测试一下漏保是不是正常,《不要太相信人家专门检测机构,只做参考就好,但是到官司的时候这个还是有用的。》如果不正常那就是要问没什么不行了也要用。漏保正常,但是一定要有地线才动作的话就要找拆线的事问了,领导叫拆的也没有用,出事了老大是不背锅的。另一个就是洗衣机为什么会漏电?质量问题那就要找销售了,我的就是这个意见,别的同行有什么不同见解?

网友C:
追查为何没有脱扣责任有个什么用?换台洗衣机吧!

网友D:
好在没发生什么大事。  快搬吧

网友E:
触电无法脱离  很可怕啊  一定要小心啊
电搞多了 有时候都有点怕啊

网友F:
楼主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再查责任啊

网友G:
洗衣机漏电一般是电动机绝缘不行了或是进水了,应该首先解决洗衣机的问题。
万幸的是人没事。

网友H:
漏电保护器可能在检测后失灵了,但是,洗衣机的接地线只要再用就不该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