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如果可以使用分频器,一分二或一分四的话,请指明分频器的厂家、型号。
如果使用分频器,对PLC通讯有影响吗?

网友A:
你大概说的是分配器吧,当然可以,就用西门子的,距离小于50米的话分多少都行,别大于31就行!
如果距离远,做好配REPEATER或隔离器,距离可以到10K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分配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A:
RS485总线连接器(无编程口)   6ES7 972-0BA41-0XA0
RS485总线连接器(有编程口)          6ES7 972-0BB41-0XA0
RS485总线连接器(无终端电阻) 6ES7 972-0BA30-0XA0
每个可以同时接两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