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报OFF

楼主(2014-08-06):
公司里有台深圳三拓 ST500-4220-T 22KW变频器一台,现在是上电正常,一启动就报OFF,通过观察发现一报OFF的同时里面的接触器就断开,也就是一运行接触器就断开,求老师指点是变频有锁定功能还是出现故障了,因为手里没有说明书,请有的老师给一份,QQ78485761 在此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风扇坏啦,它的风扇应该是可控的,启动以后才运转,风扇短路导致启动以后24V短路,24V短路导致开关电源不能正常工作,接触器断开,OFF报警可能是欠电压的意思,而电压检测电路又取自开关电源的二次侧,所以在启动的瞬间,电源不正常,检测到的电压变低,所以报OFF,你可以把母线电压的监控值调出来,启动的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以上是本人的猜测,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上电风扇就转直流母线电压没有波动,谢谢

网友B:
这说明驱动电路或其它负载电路有问题,一运行就把开关电源的电压拉低了,运行后有短路,驱动电路的可能性大一些,你重点检查吧

网友C:
富凌报off时因为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