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看看这个接触器。 为什么烧的。

楼主(2014-08-06):
启动箱160KW 主接触器CJ20-400A (被烧的) 电机110KW 就烧中间一相。我觉得是短路。大家说说看

网友A:
触头接触问题经常检查。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是与接触器触头弹簧压力不够,接线桩头松动,接触不良造成大电流发热引起,电机缺相时电流很大

网友C:
这 是正泰的接触器吗

网友D:
可能与接触器本身质量问题有很大关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德力西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 我还以为正泰的呢

网友E:
是不是中间的螺丝没紧啊

网友F:
看着像接头松动

网友G:
与接触器本身质量有关

网友H:
一般主要是大电流断开触点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你是说烧了好几个,都是中间的烧坏?

网友J:
从灭弧罩痕迹看,应当是短路。

网友K:
是不是触点接触不好,过热造成的啊。

网友L:
现在的产品质量就是那回事,,,,

网友M:
看状况是接触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较大

网友N:
从图片上看,这属于过流(短路)引起触点熔断!

网友O:
我觉得也是没压紧吧

网友P:
估计是线松了啊

网友Q:
是不是电流过大

网友R:
估计和接触器的质量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像是虚接导致!

网友S:
依我看,是接触器的质量问题,当主触点不能同时闭合时,闭合晚的哪一相电流肯定大。

网友T:
中间接线的螺丝没拧紧!!!!!!!!!!!!!!

网友U:
  你试试换个品牌的接触器国产的不要用。不是不支持国货!

网友V:
10多年前我刚上班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情况,不仅接触器灭弧罩烧穿,电控柜铁门都烧穿了。

主管和那些老电工,说是接触器质量差,说我们不巡检,没有及时发现电机过热故障。很明显直接原因是机械故障导致电机过载过热,然后绝缘击穿短路, 间接原因是所有的保护失效, 空气开关、熔断器、热继电器选型大大超过标准。

这个电机连续烧了几次,类似其他设备故障无数次的情况下,电气主管和电工班班长都没能找到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这个垃圾现在是高级工程师、公司几级技术专家(工资级别和我一样的,额外还有红包什么的)。 我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偶尔几次失误我不说什么,但是这个人我真的觉得很垃圾,稍微清白点的同事都明白,就是靠一张文凭吃饭,报点备品备件,设计一点供电线路,抄袭一点设备线路都是错误百出,元器件都不晓得选型,基本上就是听那个班长的,那个班长说老是跳,选大些大些。

网友W:
中间触头接虚。造成的

网友X:
接触不良,应该是频繁启动,触点表面打火,造成接触面积过小,电流量变小烧毁。应该知道接触器是有动作次数的。

网友Y:
是质量有问题 我也用过这种接触器。触点直接粘在一起了。

网友Z:
看图片,不像短路烧毁,这么大的电机如果频繁启动,启动箱要加长启动时间。

网友AA:
这类现象通常都市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V:
电机烧了吗?你是说电机就烧中间一相还是接触器烧中间一相?

常见烧电机一是过载二是缺相,只烧一相很少见啊,是不是因为电机过载过流电机绝缘下降,中间这一相率先对地绝缘击穿呢?

网友AB:
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AC:
110KW电机、电流就是220A,选择接触器就要大于电机启动电流,按理110KW需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不知现在启动是全压启动还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全压启动计算启动电流应该是6-7倍。选择国产接触器要放大点为好。

网友AD:
接触器可以多方大点,保护要调到合适。这样接触器和电机就不不容易坏了。

网友AE:
个人认为接触不良的原因居多,这种大接触器直接走动的要经常检查

网友AF:
如果电机没问题,应该是接触器质量问题,你换常熟接触器试试

网友AG:
你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H:
一个是测量每项的工作电流怎么样?在一个就是要检查每一项电缆线的工作温度怎么样?

网友AI:
螺丝太松了

网友AJ:
1,接触器问题
2,电机短路
但大部分是接触问题引起的多

网友AK:
看起来像是螺丝松动造成的。后面接的东西好好看看,应当有东西松才对。特别是驱动器里大电流部份,

网友AL:
最好传一下电机的控制电路图,损坏的接触器在电路中是怎样用的,才方便分析原因,从图片看不是接线端子松动虚接,又不是相间短路,应该是过电流引起的,电机保护失效未切断电源产生对地电流。

网友AM:
看着像接头松动,然后发热引起的吧

网友AN(2015-01-14):
我们公司50HP电动机也出现接触器触点直接粘在一起的事故, 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AO:
接触不良

网友AP:
感觉是接触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AQ:
可能触头引起电机烧的,发现接触器触头不好,最好换整套的,因为现在的东西质量不好,光换一个触头容易出问题

网友AR:
采用了星-三角降压启动,触点接触不良导致在星三角却换瞬间产生短路而引起故障,所以在大功率的设备选用的控制电气元件很重要,不要“贪小便宜而出大事”。

网友AS:
我猜想,这是灭弧珊出现错误,连续的错误以后碳化,导致瞬间烧毁

网友AT:
换个好一点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