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问题

楼主(2014-08-06):
诸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谁教教我怎么接线。或是图纸。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负载是测度电线,四组,功率为100W,有测验试当中如果有有一组断了后就知道是那条测试有问题断了,用指示灯显示出来,四组应该是并联吧。不可能串联,串联电流就变了,我已经把电机和计数器及自锁电路接好了,可是负载不知道怎么接,如果是串联在自锁电路当,可是功率没有100W,可能是继电器的线圈的经过的电流太小。没有办法,急用。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表达意思看不明白

楼主:
不会吧。简单点我现在就是想做一台测试机器
测试要求:四条电源线,通100W负载,及0.25A左右的电流,然后电机带动带回走动,当其中一条线断开后电机就会自动停止,就这么简单。哈哈。。。。

网友B:
先做出个半成品来,再想想也许就搞定了。

网友C:
     语文没学好,不理解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负载是测度电线,?测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呵呵,如此之简单的要求,楼主不会去想吗?
就是4根线,全部通过电流,然后让这4根线做往复运动,如果某根线材质偷工减料或者质量超级差劲,断线,报警并且停机。
将4根线对应接入4个中间继电器,用4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联供电给马达,并且每个中间继电器做一个吸合运行指示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语文没学好,不理解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负载是测度电线,?测度是什么意思?
同问,到底要测试什么?也许5楼说法符合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