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深纹成型四柱油压机里的加压延时与电接点压力表到底怎么关系啊,既然有了加压延时的时间继电器,还要用到电接点压力表有什么作用呢?比如我压轴下压到下限,下限接近开关触发,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就开始作用啦,我不知道这时候电接点压力表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我用的是PLC控制的。这时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接啊?求大侠赐教啊

网友A:
定压成型,超压保护等。

网友B:
设备上有其他压力传感器吗?如果有那就是超压保护用,如果没有就是作为压力限制用。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压力检测保护.
  加压延时的时间继电器:保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