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最近有个项目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要求正反转精确定位,无极变速,请问各位大哥怎么无极变速,目前用的Fx3u和FX2N-2DA模块,普通触摸屏

网友A:
伺服用的什么控制模式?如果是速度模式,用模拟量模块输出变化的模拟量可以实现无极变速。

楼主:
怎么调速度呢,安装电位器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什么叫无极变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速度呢,安装电位器吗
可以用PLC通过模拟量控制,他的配置中有FX2N-2Ad,应该是FX2N-2DA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什么叫无极变速?
速度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任意变化。

网友C:
无级变速就是给定从0-100%可任意平滑变换调节变速,没有台阶的转速改变,就是无级变速。变频器对伺服电机定位控制,无级变速,有两个途径给定转速信号,端子的模拟量和通讯两个通道均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要求正反转精确定位,无极变速,请问各位大哥怎么无极变速,目前用的Fx3u和FX2N-2Ad模块,普通触摸屏
   应该是无级变速.
   无极变速,这个只要不是变极调速的方式,都符合.

楼主:
如何在伺服运转过程中实时调速

网友E:
要求定位准确的话,伺服电机最好带制动器,无极变速好实现,关键是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技术指标是多少?还有伺服控制器能实现的定位精度是多少必须清楚,选型很重要。

网友F:
如果是位置控制,就用光栅+步进电机喽。

如果是精确速度控制,就用PWM+直流电机控制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