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如题,我一整个流程动作,当我按下暂停按钮(或是假如我打开安全门)后,程序的动作暂时停顿,关上门或是按下继续运行,继续接着上一个动作运行,一直搞不懂,希望高手详解一下,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暂停加在所有输出的前面,按下后只是切断输出,不影响逻辑。

网友B:
暂停最好是个自锁按钮,按下就暂停,再按下就解除暂停继续接着上步运行。安全门可以做到报警里面,门打开就报警,关上就不报警,做个报警消除按钮按一下就解除报警便接着上一步运行。
每步都按这样写就可以。

网友C:
   思路如1楼所说,保留现场相关数据.

网友D:
这个就和光栅一样,手接触到机器就停止运行,手离开就继续运转,将这个按钮写到你的输出前面就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自锁电路,暂停后不是要从新启动了,应该有特殊指令的吧

网友F:
“暂停”或许有多重意义,因而也必须有多种不同的处置方法。

举个例子:一个接触器,常开触点带动一台设备运行,常闭触点带动一台设备运行,请问怎样通过软件让这两台设备同时处于“暂停”状态?

再有,交通岗的红、绿、黄三种信号灯,实施了你的意义的“暂停”,或许是三个灯全灭了;而“全部激活”或许又是三个灯全亮。但这三个信号灯真正意义上的“暂停”,却是三个灯闪烁!

另外,数字量如果勉强可以用“暂停”来代表是“0”还是“1”的状态,请问4-20ma模拟量信号到底是多少才算是“暂停”呢?是4ma,还是维持原来的数值?

所以粗暴地将一个具有绝对权限的开关量放在逻辑通道最左边作为行使“暂停”功能的变量,有时候是可笑的。

网友G:
可以先列出“暂停”时,各输出所要求的状态,再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H:
顺序控制一是切断输出,二是避免满足转入下一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