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6):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手头没什么拿得出的东西,分享这个故障实例,借以抛砖引玉,故障如下:日立sj100变频器上电报警,代码E10,查说明书意为:电流互感器故障,拆机检查,发现此机开关电源电路、驱动电路、乃至cpu电路全部被封装为一体,用类似于沥青的东西封装(就是那个模样,老师们别见笑),电流互感器下部也在封装之内,不过露出四个引脚,仔细观察电流互感器上面油污灰尘过后,遂清洗电路与模块,晾干后上电试机故障依旧,因为不知道电流互感器各引脚功能,所以测两个电流互感器的引脚两两相通的为正负电源脚和地,不通的为信号端,上电测试(个人习惯,故障先测供电),正电源为+16V,负供电为-6.7V,当下心里高兴,按照学习的知识,判断为负供电电压低导致的E10报警,会不会是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的电压低?于是在负电源与地直接接一50V/100uf电容,测电源仍为-6.7v,想代换整流管无奈在模块内封装,心想不如外界电源吧,于是外接16v电源,上电听风扇转速明显升高,赶紧断电,然后在上电瞬间测风扇电源由+24上升到+32,可是其他电压不变,唯独+24升高,且故障依旧,据此判断电流互感器负电源应该取自风扇+24V,那么负电源为负6.7伏应该是正常的,这时候听说仓库有一台报废的日立sj100变频器,于是取出做对比测试,发现报废原因也是E10故障报警,测负电源依然是-6.7V,既然电源正常,那么还没有测信号引脚呢,转测信号引脚,一路为4.7v左右,一路为2.5v,故障到此算是找到原因了,有一路互感器坏了,习惯性思维判断正负供电应该相等是我走了弯路,可是故障是查出来了,怎么解决?一来电流互感器不能拆,二来也没有配件(在工厂里面修),总不能也报废吧,算了死马当活马医,拆除损坏电流互感器集成块,将信号脚用短接线短接到正常的互感器引脚上来,上电不在报警,试机正常,现已装在车台上使用多天,未出现故障。
  此方法个人感觉应急修复使用虽然有些风险,但比报废要好点,况且仅用一路互感器也能测出三相电流,模块本身也应该具备完整的过流过载保护电路,所以,在特定的艰难环境下,这种“野大夫”的方法也是出于无奈的上上之选。
在发帖时已经看过咸老师的博客里关于三肯变频器电流互感器静态电压的帖子,感觉故障类似,所以贴出来仅供大家参考,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批评斧正,最后我想说的是,借助此贴真心感谢咸老师,我就是看了您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才学会的变频器维修,真心表示感谢,以后有意思的故障我还会继续贴出来,供各位同行参考

网友A:
这不愧是个好方法啊

网友B:
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楼主好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