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我有一台铭牌上标60w,0.6A的小电机(单相),空载时用测的功率有100W,0.5A,不知功率这样正不正常,还是铭牌有误?

网友A:
单相电机由于功率因数比较低,所以它的实际工作电流要大于标定值,电机越小空载已额定工作电流差距越小,但你的电机实测不额定电流换大应该不正常,你空载运行一段时间看看电机温升是否过高,用来判断电机是否有故障。

网友B:
呵呵,马达怎么测量功率的?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排插功率计?
小功率,小电流的用电设备,用普通的万用表,或者普通的功率计,是不太准确的,尤其是电压是220V交流电源的用电器。

网友C:
盘一下电机转动灵活,有可能是测量不准

网友D:
单相小功率电动机的空载电流较大,只要运转正常及温升正常就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测功率我是用瓦特表,温升的话我测了有45K(厂家提供的正常温升是40~50k).咨询了厂家,大概意思是因为运行电容的缘故所以空载时功率和温升会高。不知是不是这样解释

网友E:
铭牌上的功率,好像不是耗电功率(于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