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这几天在搞一台设备,负责电路控制方面,昨天接了一个力矩马达,按照说明书图纸上的接线方法接的,今天通电测试,马达没反应,检查过后觉得是不是电容的线接错了,于是断开断路器,想拔掉电容上的线对换一下。刚断电没多久我就用手去拔电容上的端子(插拔式的),结果刚碰上去立马麻了一下,又拔掉电源线,等了一会,变乖了,就用钳子夹着端子往下卸,结果钳子和1.2引脚碰到一起了,啪的一声,冒了火花出来,第一感觉是完了完了,电容烧掉了,头上冒冷汗,又过了一会把端子拔下来了,兑换了一下接线,再次通电后,马达居然转了起来,看来电容没烧,换线也换对了。总结一下此次接线失败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电容不太了解,知识水平有限,以前也没用过这个元件,第二感觉说明书和实际的有些出入,当时也没打电话细细咨询一下,不过也好,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小意思了。附上说明书上的接线方法和我的两次接线图,供大家点评指正(说明书给的图是方形的,我按1.3一组,2.4一组没成功,实际的电容是长方形的,长是宽的将近2.5倍,后来改成1.2一组,3.4一组就可以用了的)

网友A:
呵呵,神马设备上的电容器呢?
话说多组多容量电容器,一般电容器的表面都会标示有每组容量对应的是哪两根颜色的电线的呀。
电容器会烧毁,但是不是楼主的那种方式烧毁。

网友B:
电容器最好用一个功率电阻放电,一般情况下小容量电容短路放电不会对电容器造成损坏。

网友C:
    电容量越大,电压越高,短路放电越响.

网友D:
以前拆了两个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都被电容电到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电容容量大和电压没关系,主要看它的充电电压 容量越大放电电流大。

网友F:
电容若不能存储电荷,就更可恶了……

网友G:
其实它很可爱啊  没它会怎么样啊

网友H:
楼上说的极是,她很可爱,只是你不懂她而已!呵呵!

网友I:
注意,电容储藏电量非常大啊

网友J:
吃一堑长一智。我被那个电打过。

网友K:
这个说明书做的太差了

网友L:
四根线的电容还没用到过……

网友M:
电容能放电说明质量不错

网友N:
这这状况烧的可能不大

网友O:
应该是个教训,电容,一定要放电。

网友P:
电容器必须要放电  变频器上一般都写了要等断电多少分钟后才可开盖,就是为了放电。包括测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容容量大和电压没关系,主要看它的充电电压 容量越大放电电流大。
   没说容量和电压有直接关系啊,能量和电压/容量都有关系.

网友Q:
电工的基本常识,接触电容器必须先放电!!!切记

网友R:
电容器要放电  你不知道?

网友S:
电容器放电有专门的工具。是一个长杆子,有两个放电极的探头,对准电容器的+/-两个端子,一碰,只听啪的一声,即打火也放炮。。这个我都干过。检修时,拉闸以后,为了节约时间,需要人为的去对电容器组放电。拿着那个工具,就电不着了。

楼主:
就是这种电容,力矩马达上面用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拿表一量出来了  没电容档用电阻档都行